hp笔记本不能识别独显

楼主(2017-06-13):
独显驱动打上后,用鲁大师检测不到独显

网友:
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驱动对吗???

网友:
首先一点不要完全相信 鲁大师的测试

网友:
可以换别的软件试试看,有时候软件也识别不到,其实一直在使用独显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正常不呢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