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怪异黑屏

楼主(2017-06-13):
今天来了一个返修机器,原来问题是温度高。重做散热好了!这次问题很怪,求大神指点一下
机型thinkpad R400
问题是:在正常开机下,电脑偶尔会直接黑屏,大多数都是正常可以一直用。黑屏不是暗屏,黑屏之后下面的WIFI灯蓝牙灯电量提示灯都还是像正常一样都亮着,并且按空格键会有咚咚咚的提示声。合上屏幕再打开灰屏,强制关机再开机又正常了。不是待机,待机只有一个像月亮的灯亮着,休眠也不像。每次开机都正常的,出问题都是在用的时候出问题。有木有大神遇到过?图片过大系统不让传不知道说得是否清楚?

网友A:
有遇到是蓝牙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是不是A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是蓝牙的问题

蓝牙吗?  也是这种的?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可以重新植球试试看,不行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可以重新植球试试看,不行就换吧

每次重启都会好!显卡?

网友:
这种故障 显卡坏 几率高些

网友C:
蓝牙、显卡、内存、休眠开关一一排除。好了回复一下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显卡、内存、休眠开关一一排除。好了回复一下我。谢谢

屏蔽显卡OK

网友:
蓝牙吗?  也是这种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不稳定了哦

网友:
我在你这赚点金币 别举报我啊

网友:
显卡问题 ,这个通病了,直接做显卡就行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D:
进BIOS吧独立显卡关掉试试黑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吧独立显卡关掉试试黑屏不

黑胶不好干!就是这样干的!好了,谢谢啊

网友:
如果是独立的可以直接改成集成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USB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a卡 显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