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监控电源 无输出

楼主(2017-06-13):
新手求助下电路图

C4 R3在电路中的作用

R4在电路中的作用

R5 R6和S9014 在电路中 组成电流检测保护电路
是如何工作的

S9014 B级电压的来源 是什么地方

网友A:
10块钱一个的,没必要

网友B:
C4 R3是正反馈阻、容元件。R4实际是跟光耦的3、4脚并联的起个分流的作 用。当开关管过流时在R5上的压降上升到一定值时Q2饱和导通拉低Q1的G极电位使其截止不至烧坏。S9014 B级电压的来源 是变压器的副绕组产生 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块钱一个的,没必要

没事练练手吧
学习下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4 R3是正反馈阻、容元件。R4实际是跟光耦的3、4脚并联的起个分流的作 用。当开关管过流时在R5上的压降上升 ...

多谢指点

还有几处疑问 想请教下

D5的作用是不是起到
钳位 Q1 G级的电压作用吗
如果不装 电源能否 工作 会出现什么问题

是不是 Q2 S9014
R5 R6 组成了
Q1 4N60的限流电路

Q1 4N60的G级电压
来自于辅助绕 R3 C4组成的正反馈电路
启动电阻 只是提供提供Q1的 启动电压
当Q1关断后 辅助绕组
电压翻转再次从启动电阻启动

Q2 S9014是不是通过控制
Q1 G级的电压 从而控制占空比 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

还有几处疑问 想请教下

你的理解都很正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理解都很正确啊!

检测初级发现

D5 不良
标示为C12 5T

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呢

网友B:
随便找个12V,0.5W的稳压二极管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12V,0.5W的稳压二极管代!

哦 好的 去找个稳压管试下看看

网友D:
这么便宜的电源,直接买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的电源,直接买算了

这个属于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
自激震荡回路

网友:
是的 感觉模拟电路 比数字电路难

网友E:
   光藕的符号画的不对,D5是稳 压二极管,注意与普二极管符号的区别,养成好习惯终生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藕的符号画的不对,D5是稳 压二极管,注意与普二极管符号的区别,养成好习惯终生受用

好的  多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4 R3是正反馈阻、容元件。R4实际是跟光耦的3、4脚并联的起个分流的作 用。当开关管过流时在R5上的压降上升 ...

楼主好专业,就是正反馈,然后自激振荡。

网友G:
12V电源也要维修??我们一直都是换换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专业,就是正反馈,然后自激振荡。

是的 楼主是高手
模拟电路很难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电源也要维修??我们一直都是换换换的

没事练练手
都可以修啊

网友H:
自激振荡驱动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激振荡驱动开关管

看来 也是高手啊

网友:
佩服您的学习精神

网友:
12V电源也要维修?

网友:
下次 可以修修啊

网友:
得不断的学习才行

网友:
想练练手
监控电源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I:
这个不忙的话可以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忙的话可以修修

是的 没事 可以练练手的

网友:
贴子分析十分精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