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 E5572 不触发,波波维修

楼主(2017-06-13):
型号 :宏碁E5572 故障 :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
维修过程:机子拆开,打了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接着测量了开关有                   3.3V.待机3、5V无输出,按下开关也没有动静、于是打开                   波器探个究竟:
                示波器测量3、5V上电瞬间波形如图

                                 测量3v电感后端的波形,由图可知,明显的滤波不                                                            良导致的

                   测量5V电感后端的波形,由此确定罪魁祸首是3V滤                                                          波不良而影响到5V电压下降。于是直接更换3V电感                                                          后端的滤波电容。
                  再次测量3/5V电感后端波形:
                                   3V已经有很完美的波形持续着、、、、

                                   5v后端波形也随着稳定着。。。。。。。。。
                                   准备上电:

                    完美收工。。。。。。。。。。谢谢各位大神走过路过赏分、、、、

网友A:
牛逼哄哄,热气腾腾

网友:
示波器  好稳!

网友:
示波器还是比较猛。。。。。。。。。。。。。。

网友:
厉害,牛A和牛C间。

网友B:
这么牛B的贴,怎么就没人加分呢。。。。我来第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B的贴,怎么就没人加分呢。。。。我来第一个。。。

谢谢老铁。。。

网友:
发现有个示波器还是很好的 避免了很多时候的误判

网友:
示波器真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哄哄,热气腾腾

我最佩服你,哈哈哈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事半功倍秒杀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铁。。。

应该的,波波用的很是羡慕啊。。。

网友:
能抓波的感觉真好

网友:
示波器用的厉害,测机3v 5v前和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