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33G 清灰不亮

楼主(2017-06-13):
同行清灰不亮了,拿来,不大短,可以触发,电流0.66,测各供电,+VCC_GFX_CORE没有,查条件,都有

仔细一看,有两个电阻腐蚀了,电路上看是显卡,先补上再说,,亮了,看电路图不知道这两个电阻干什么用的,

运气吧,
BIOS也上来

DELL P33G DA0R08MB6E2.rar

网友:
做一楼,哈哈难得呀。维修还得有好眼神也。

网友A:
DELL 7420 的主板吧??????有点眼熟

网友:
加分,我坐头等沙发。。。

网友:
捡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7420 的主板吧??????有点眼熟

是呀,得好好看看,省不少劲

网友:
维修还得有好眼神

网友:
最后那张图,用的什么软件测的?

网友:
这2个电阻,电路图上没有标识吗,修完了,知道起什么作用呢。知其所以然更好。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