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 进水二修之如此简单

楼主(2017-06-13):
  深圳昨天台风 今天大雨没客户,我又出没了,昨天接到一台同行的机器 联想G50-45   同行只说进水机器就走人了  水痕迹很多  应该进了很多水 AMD的机器  印象不是太好  不怎么好搞 板载cpu   再仔细看EC 尼玛啊 IT8570E  这是逗我玩么  脚位也歪歪扭扭的   又进水  又二修没戏了 直接放那里了,今天外面下雨拿出来修修,简单测测阻值 公共点400多 其他供电没有对地的  主板除了EC  好像也没有什么维修痕迹   只能当上一个维修的是好人了 大家懂的,首先搞EC吧   印象中应该lenovo 8586E 而且还是有程序的,手里没有EC  某宝问问35  便宜给我30 还要发图片 发版号对位置正反面    先给同行报价开搞,记得上次修G50-70  Intel芯片组的  以前发2个  还有一个还没用呢  装上试试看吧  反正不会短路  都是联想机器最多程序不一样   装好待机0.016A 测几个电感 3v 5v都出来了  按开关触发了  心中有点小惊喜 电流0.16A几秒后掉电   指示灯发红一闪一闪的  有点不对   怎么回事呢  搞不懂,还是测测触发后的电压吧  直接奔cpu供电去的   没有,再反复触发 趁没掉电的几秒测各电感电压   内存供电0.2   奇葩的是3v 只有2.6V   5v只有1.6V  不对啊   转头看公共点 尼玛才4v  隔离没有完全导通 隔离管子有点发烫 有轻微吱吱声 看图纸 PQ6   PQ7  4脚G集17v  肯定不对  往下查控制信号 测下面PQ29B  5脚2.6v有点低   PQ29A  2脚1.1v  应该就是这里不对  说实话不知道是PQ29  还是PQ27   找料板换吧,碰巧的是料板正好有2个   PQ27  PQ29直接全换了  放凉 触发电流跑到0.2A 指示灯不闪了一直白色  隔离完全导通  3v 5v   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  全出来   测cpu供电 依旧没有  怎么个情况啊   老实测条件 8脚EN 有1.3v    25  26脚5v  其他的脚都不太懂   反复触发  反复测试  cpu供电这大爷就是不出来   其他也正常啊   直接怀疑EC了  因为换的EC是G50-70 版号NM-271  Intel的cpu 的 而这个主板是G50-45  版号NM-281  AMD的cpu  纠结呀  要不要发个剪板的来试试  看来看去这个该死的EC   突然发现一个亮点97  98脚好像连在一起了   用放大镜一照   十万个那什么  自己好二  竟然没焊好  放一点焊油 拖一下  分开了  再次触发0.2-0.6-0.5好像亮机了  简单装一下测试  进系统 声音  键盘 触摸板正常,由于电池没拿来 没有测试充电,此机就此修复了   本来看见就想放弃的   还是进水没有腐蚀太多东西   也感谢上家维修的兄弟 烤板  没搞小动作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不然又不见了1 2张毛爷爷,还有个意外惊喜  这2个EC竟然可以通用  虽然没有测电池  但是估计可以  因为其他的都没问题,代换过的兄弟们可以说下  大家积累经验  剪板太贵了

网友A:
这EC到底带不带程序啊

网友:
这种还带程序啊?

网友:
啥也不说了,加分我坐了头等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到底带不带程序啊

带程序的30-35元  不带程序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