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指纹坏了,无法更换

楼主(2017-06-13):
求大神解答:

为什么指纹坏了,无法更换?

网友:
指纹头内有一个芯片,芯片内有程序和CPU匹配的。你换一个内部程序不对所以无法使用指纹。但HOME键功能会有。所以换指纹 头修HOME键是可以的。但指纹 功能没办法。

网友:
指纹是唯一的  不能单独跟换的

网友:
指纹是跟CPU匹配的,所以换了的话指纹就没有法用了,home键可以

网友:
大神们都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网友:
看来楼主对苹果指纹还是略有欠缺啊,不过好在有大神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