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SV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06-13):
华硕N53S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待机电流0.02         主 板号  华硕N53SV  2.2         CPU: I5 2410M           独显:GT540M  N12P-GS-A1       桥:BD82HM65
EC是IT8572E,电源是RT8206A,检查EC条件, +3VA_EC(3.3V)  +3VACC(3.3V)    EC_RST#(3.3V)    LID_SW#(3.3V) , EC_XIN(0V)   EC_XOUT(1.6V) ,PM_RSMRST#(0V),SUS_PWRGD (1.8V),PM_PWRBTN(2.0V),SLP_S3和S4(0V),AC_IN_OC#(0V),开关3.3V正常,按开关电流无任何跳变,3V,5V待机正常,8206A应该没问题,把SUSPWRGD飞线连到+3VSUS,电压没有拉低,但还是不出RSMRST电压,于是刷BIOS,刷好之后,RSMRST出来3.3V了,PWRBTN也为3.3V,但SUSPWRGD电压还是2V,继续飞线+3VSUS,但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检查RSMRST线路,发现与桥连接的电阻桥呢边只有2V,电阻检测是好的,在电阻下面有一个没转的上拉电阻,直接短接,桥这边的RSMRST电压有3.3V了,按开关,正常触发亮机。

_ASUS N53SV REV 2.2 BIOS.zip

网友:
高手啊 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强制拉高RSMRST信号

网友:
笔记本维修还是个小小白,多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是 上拉电阻导致的?

网友:
楼主有心了。哈哈。修华硕的时候除非通病,要不然都是丢。太讨厌了,就个点位图。哈哈。

网友:
大师发帖真是别具一格

网友:
上次修个K42J也是RSMRST#低,拉高也不行,换排阻也不行,换桥也不行,真是醉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华硕机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些真心不好搞

网友:
强制拉高rsmrst#吗

网友:
华硕问题多。。。。。。。。。。。。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