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座断针修复

楼主(2017-06-13):
报废主板上剪一个针下来 镀锡  主板CPU座这边也镀锡 然后用热风枪焊接 最后用镊子矫正一下  完美修复

网友:
你这个真心是技术活,我老了,眼力不行,手也有点抖,做不好这个了。顶!!!

网友A:
这个其实不太好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不太好焊的,,,。

两边都镀好锡  风枪吹一吹就行了  但是对位很难  我吹飞了四五个才吹好这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镀好锡  风枪吹一吹就行了  但是对位很难  我吹飞了四五个才吹好这一个

是呀,就是对接好了,可一吹它指定是要动的,,,如果用烙铁焊的话,可能焊好后,一移走烙铁,它就被烙铁粘起来了,

网友:
楼主很好够细心

网友:
眼不花,手不抖,没喝酒时才敢接这活儿!

网友:
这要有耐心啊,而且还要眼力相当的好。

网友:
我试过给高手俢断的针脚,用烙铁几分钟就弄好了

网友:
这个其实是考验你的耐心,,,,

网友C:
用的什么放大镜?放那么大

网友D:
不得不说楼主这技术了得...

网友:
我一般碰到断针的都丢掉,30元一片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这有放大镜才行 ,

网友:
好方法!有机会亲手试试!

网友:
不大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放大镜?放那么大

不是放大镜是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就是对接好了,可一吹它指定是要动的,,,如果用烙铁焊的话,可能焊好后,一移走烙铁,它就被烙铁 ...

镊子夹着 用风枪吹  位置差不多的时候撤掉风枪  等锡凝固撤掉镊子

网友:
之前有遇到断针的,一焊就连好几个针最后换座,换了几个都没一个换得好的不好弄呀

网友:
CPU座断针都能修复,LZ厉害

网友:
我看要有很好的放大镜还有手非常稳定
非常细的烙铁头
风枪其实不好吹的 一吹就容易飞

网友E:
接针就是看手艺和耐心,还有各种飞线。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反感。

网友:
楼主厉害,眼力好,耐心

网友:
只要用耐心,慢慢弄,就会成功的

网友:
我一般都用烙铁焊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接针就是看手艺和耐心,还有各种飞线。看到这样的板子就反感。

贴吧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我

网友:
风枪会把塑料吹软吗?

网友:
这种也能焊接,我一会也试试,象这种断了的,我以前就直接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贴吧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我

贴吧我现在很少去关注。

网友: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贴吧我现在很少去关注。

我加你Q了 你没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加你Q了 你没同意

备注下,一般不认识的人我都不加。备注下的你的迅维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备注下,一般不认识的人我都不加。备注下的你的迅维ID

你加我把 我找不到你Q号了  我Q 578734378

网友:
精细活··看就了眼睛痛到累·

网友:
这个也可以。。。我就775座子弄过,但都是直接插进去的,反正装上CPU就可以用了。
H55,H61这些就不行了,太细了,弄不了。
没想到你这个可以焊。我怎么没想到呢,下次可以试一下。

网友:
太厉害了,我也尝试过,没能成功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楼主这技术了得...

今天接个HP老款AMD主板,不知道为什么飞掉了三个非常小的电容,在内存附近,焊的我眼珠子直冒金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接个HP老款AMD主板,不知道为什么飞掉了三个非常小的电容,在内存附近,焊的我眼珠子直冒金星,

人老了看东西不行不奇怪...

网友:
给你的手工加两分

网友:
设备先进啊。有显微镜

网友:
我曾经也接过,接不好报废了。真心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