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反复上电打表

楼主(2017-06-13):
机型:华硕X555LD ,一台REV:2.0 一台是REV 3.1
故障:反复自动上电,上电到0.01打表,19V 正常 3V 5V电压跳变
维修:这几天碰到两台故障一样的机子,一台是进水机,一台正常使用后出现问题
两台虽然故障现象一样,但故障点不同,进水机是PR8530的NVDD_VIN进水腐蚀导致的 换了个PR8530就正常开机了;另一台是“应该”是显卡问题(因为客户是女生,不玩游戏,所以直接断了显卡供电管的PJ8501,使用集显)。
修第一台真TMD的走了很多弯路,一股脑的在修3V 5V的电路,完全没有想到是显卡这块电路引起的反复上电打表。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进水机故障点不好判断,面大现象怪异。

网友:
不错了,有耐心的维修啊

网友(2017-12-13):
哇  我看到华硕的机器就头大   华硕的机器我自己都不是很高兴修

网友(2018-03-27):
这种情况,我第一反应也是待机部分问题,这种情况烧机,靠温度不知道能否找到,楼主厉害了

网友:
显卡供电部分短路  可能显卡供电管短了吧

网友:
ASUS没有图纸修的真费劲,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2021-11-23):
CPU没坏是万幸

网友:
厉害了华硕  啥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