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B95M-DGS跑15不报警

楼主(2017-06-13):
接客户一片ASROCK   B95M-DGS主板,据说是放在家有一年多了,再拿出来用的时候就点不亮了,拆出来,试了一下,插诊断卡,结果跑到15,而且还不报警,已刷了BIOS,还是原样,SMB二根总线电压对地都正常。就不晓得如何下一点了。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吗?

网友:
这问题太简单了,打开点位图看看就知道了!

各种主板笔记本图纸点位出售!

联系企鹅 601098078

网友:
内存槽236脚是否是3.3v

网友:
内存SPD供电有没有3.3v,内存复位也查一查

网友:
内存236脚和168脚都查查,看看都是个什么电压信号。

网友:
不报警说明还没有跑到内存.  还要查其它工作条件

网友:
不插内存也不会报警,二条SMB总线电压阻值都一样,SPD电压也正常。

网友:
挡15是不过内存吗?168脚复位有吗?

网友(2017-09-16):
你的BIOS在哪下载的?我去官网上的怎么都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