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WIFI什么假天线,,到底怎么飞啊。。哪飞到哪?还不会呢

楼主(2017-06-13):
图中是苹果6的WIFI图,,,,比方说我要接2.4天线,,,从哪接到哪???

网友A:
不懂。。  2.4 是啥   50_WIFI_2G_NOTCHPLEXER_IN   这个吗?   接到电容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  2.4 是啥   50_WIFI_2G_NOTCHPLEXER_IN   这个吗?   接到电容上 ?

我去,你厉害,所有地方都有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厉害,所有地方都有你

买一本迅维书秒杀109例  里面有教  几十块一本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本迅维书秒杀109例  里面有教  几十块一本而已

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D:
请看图,从R5214_RF飞条线到C5133_RF。这只是个例,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看图,从R5214_RF飞条线到C5133_RF。这只是个例,还有其它方法。

不飞到C5133,直接接地行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飞到C5133,直接接地行不。。,

上次有个贴是直接wifi 天线脚飞一根线出来  从R5214飞到C5133是绕过那个滤波IC吧

网友:
建议你可以报名迅维网远程或者买本迅维网的书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从天线芯片的那个输出脚飞到WIFI天线座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飞到C5133,直接接地行不。。,

你直接接地是什么道理???天线虽然你测了是接地的,但他不是真接地,只是对地有一个电感选频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飞到C5133,直接接地行不。。,

为什么要接地?天线接地是什么想法?

网友:
呵呵呵可以 啊

网友:
来个赞,2.4G 5G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有个贴是直接wifi 天线脚飞一根线出来  从R5214飞到C5133是绕过那个滤波IC吧

用镊子搭到电容上然后去打开WiFi哪里信号好就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