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V470 铁壳子烧,改位置解决

楼主(2017-06-13):
联想B470 V470这两个板子是一样的,通病也是一样, 烧铁壳子
同行(电脑店)拿来的时候是通电大短路,一般同行都是机器先放这,修好了在来取。
晚上9点开始拆机,发现一个铁壳子发黑。拆下铁壳子发现底下烧糊了,用电流表测量铁壳子底下的一个焊点对地阻值为0。就用镊子和刀片把烧糊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扣掉,直到扣到不短路为止。扣掉以后铁壳子不能在装上去。上面的一对铁壳子的位置是空的。旁边的8脚的控制芯片也是空的。 对照图纸两个位置的图是一样的,就装了一个小的(上管)铁壳子在上面,飞了三根线,主供电不用接,接SWT和DRVH,另一根是补的那个位置的上管S极接原来位置下管的D极 ,还有旁边的小8脚的控制最好也一起换掉。接好线的图 。接好线换完芯片以后我又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装U和散热器,上电,电流有几次高低跳变。接屏。完美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用同样的方法已经修复了好几台机器了

写的不好,高手勿喷。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机器可以试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网友:
在这里把图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
竟然没有烧了CPU  真是命大啊!

网友:
这种改法比用普通管改的美观

网友:
联想通病,还算好后级没烧一大片

网友A:
这样都没烧CPU啊,奇迹啊,

网友:
绿线飞的不多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没烧CPU啊,奇迹啊,

呵呵,烧了就不好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