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5E4E 3V 5V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7-06-13):
实测三星275E4E 3v 5v芯片 12258 可以用51225代换
看论坛没有   给各位做个参考

网友:
我应该怎么去回复你呢  额  下次最好上个图

网友A:
应该是1225B不是8   TPS51225B啊大哥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225B不是8   TPS51225B啊大哥

DUI 对,就是B不是8

网友:
sorry  看错了   122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