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0-9-9
接了台HP G6 板号R13 接到机器的时候通电电流0.02A,按开机无触发。直接拆板测公共点有19V,但是观察主板明显发现问题。
发现PQ52边上绿漆都黄了,用表一测量DSG全短。图片是拆了管的图,铜片直接起来了。把管拆了之后测量G极不短了,对地一测量二极体值1200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直接开图
找到PQ52是N管高电压开启,追+VH28直接进入到
直接进入PU2 17脚,板上找到PU2位置一看,明显发现一电阻被烧黑,图一看PR12是供电限流电阻。把芯片各重要引脚对地测量一遍,感觉都正常,就把这电阻22欧换上,把PQ52换上。把可调电源限流在0.5A,一通电看电流0.38A不正常,一摸PU2发烫利害,PR12冒烟了。马上找料板换上PU2,再把PR12给换回去。插上电源电流还是一样高,PU2一样发烫,马上断电。
这时候认真看了下PU2芯片,心想已经换了一个芯片而且知道换上去的肯定是好的,那最有可能引起IC发烫的原因只能是输出部分有短路或者漏电引起的,但是用表测量17 12引脚二极体值正常。接下直接找PR55没找到,找到PR129直接拆开,顺便测量150K正常。再瞬间通电看还是一样发烫,但是测量到17脚有16V,13脚有13V左右。最终锁定问题只能是17脚线路有漏电引起的拉低,就直接在芯片17脚边上断开,通电试电流正常0.001A,这时候测量17脚有29V。然后就用一惯的方法两头一断开直接一飞线,问题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