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LA-B161P 不上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14):
机器型号: E5-571-38VX
板号: LA-B161P
此机器待机电流非常小,我的4位的可调电源都看不到待机电流,一开始以为无待机,按开关电源指示灯闪了一闪,电流只有0.003
拆开机器看到板号好熟悉,立即找出了黄老师写的时序分析......
维修过程略过,原因是RTCRST电压低,电容C150腐蚀漏电所致,JME1在内存下面很容易找到测量RTCRST电压。

 会员6724582元2022-10-10 12:54

网友:
厉害了,黄老师功劳啊,电容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A:
为什么我修到过几台这个鸡都是CPU挂了。。。

网友:
位置这么隐蔽,你都找到了 , 莫非有点位图么? 图片放大看, 好像c150一端好像有点腐蚀的样子,好眼力

网友:
看来必须要换5位的电源了,不过,串接一个5位精度的电流表,不知道可行么,5位的高精度电流表也不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修到过几台这个鸡都是CPU挂了。。。

说明你运气没楼主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修到过几台这个鸡都是CPU挂了。。。

我遇到的也是,但凡这种一体芯片的,都是它挂了,好怕接到这种活现在,CPU成本又高,报价客户都是选择不修的,但是检测是不是它坏了又要浪费好多时间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两台机器,待机偏高。CPU发烫

网友:
这种CPU集成桥的主板现在好 多的,每次修这种机器都头大,CPU坏的比例还很高,每次花半天时间检测出来桥有问题,芯片贵的要死,连给客户报价的勇气都没有。以后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C:
电容引起的故障,运气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两台机器,待机偏高。CPU发烫

我也遇到了不少台,还遇到过一触发会大短的,都是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引起的故障,运气不错啊!

这次运气好,电容腐蚀可能是黄色贴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修到过几台这个鸡都是CPU挂了。。。

单U的我遇到坏的也多

网友:
cpu没坏  万幸,这些机器就怕cpu坏

网友:
学习了,说不定还能用到。

网友D:
电容引起的没复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引起的没复位是吧?

       是的

网友:
这种机太容易坏 CPU了,多次碰到U坏 白忙活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cpu爱坏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里的问题,进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