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cpu供电走了很多弯路维修记

楼主(2017-06-14):
G470 见图 接机初始故障能上电不亮机,停留在0.3不动,显而易见供电不全,测试完后cpu和集成显卡供电没有,cpu供电芯片 95831,不陌生。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样,把这个芯片24脚电阻取了,看有没有出cpu供电来判断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先没动板,还是一步一步来,没有cpu供电,有可能cpu的问题,先最简单的,换cpu i5二代,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排除u的问题,好吧,动板吧,取下24脚电阻上电,电流上去了到0.6,测量cpu供电有一伏,恩那就和芯片没关系了,我就这样认为的,弯路从这个的取巧的想法开始。
不是cpu的问题,也不是芯片的问题,好吧,那就再往前走,这个供电没有和bios有很大的关系,刷bios吧,刷了2个bios,都一样,还是上电到0.3,cpu供电死活没有,也不是bios的问题,按时序来吧,查这几个信号见图

在u1芯片上找到这个电压
3.3v正常,
另外一个电压见图
去往桥的3.3v也正常,
那就后面的h_cpupwrgd,这个电压测试脚在论坛里大神发过,但我的是2.0版本的,在网卡接口旁边没有找到r26和r27

但是南桥背面和cpu后面的没变,这个电压找到测量了有0.9v,那桥应该没问题了,找不到问题了,前面这些就修了一个多小时,郁闷了,休息了一会,再回到cpu供电芯片吧,没有示波器不知道svid的读取情况,断电打下4  5  6这三个脚的阻值,本来也不报希望的,意外的惊喜,第四脚0,第五脚80,第六脚6欧姆,不正常,把cpu拆了测量还是一样的,
问题就这个了,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凶手找到了,换吧,换上去打阻值4脚 5脚有80多的阻值,六脚低些65,装上cpu上电,还是一样0.3,疯了,怎么这样,想死的心都有,郁闷了,顺手把好的u换上,电流一路狂飙,接屏,亮机了。修了差不多两小时坏了两个东西,cpu供电芯片和cpu。这个机器修好后我测量了H_CPUPWRGD这个电压见图

修完后总结下,至于95831这个芯片取下24脚电阻通电,有供电出来芯片就是好的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还是测量下SVID。
在其中还有个地方比较疑惑,哪位大神帮我为解答下
这个电压,ec97脚,没修好的时候测量此电压为0v,让我纠结了好一会,后面的电压都出来了,所以我也就跳过它了,修好后我测量了也是一样的见图,
有点搞不懂为什么
亮机bios只有pch的 la-6751p g470 u5 pch-ok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算不上弯路吧

网友:
总算修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