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24860IX不开机维修及经验参数对照

楼主(2017-06-14):
接修一台长虹LED24860IX不开机,电源板:FSP070D-3MF01主板:820.00043515
屏型号:M240HW01 V.B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各电压无输出。因同时也没有5VSB,所以重点检修待机电路,待机芯片为A6252M,查各引脚数据,6252的第5 脚供电始终只有5.6V,升不起来,正常启动电压为12-14V,查相关电路,未发现损件,以为芯片损坏,等了几天,购得电源芯片装上,郁闷的是,还是不开机,没有电源输出,结果再次极电路 ,发现U3三极管破损,可是开始都没有啊,不知道什么坏得这么明显了。可是,看不到型号了啊,在网上查了好久的电路图都没有查到。只有又普查相关电路,发现电路中U2和U3电路结构相同,大胆换上一个431,开机,待机5V终于出来了。上机,试机,开机正常。
损坏的U3图 顺便做了实验,证明一下自己的想法。直接上图: 这都是和数据通讯相关的电路。
最后,附近上机器正常时的自拷数据, 长虹LED24860IX数据.rar (157 Bytes, 下载次数: 13)

网友:
厉害了,显示器修的不错啊,5V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这有个24的电视  插上电指示灯亮  电源板所有电压正常   不开机 今天还得查主板

网友:
修的不错!维修过程写的 也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电视电源板还行,主板因无资料配件很难搞定。

网友A:
这个画面显示正常的吗怎么看上去好像不正常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画面显示正常的吗怎么看上去好像不正常那样

图片上写的有注明,就是不正常时的状态,都是通讯故障所引起的现象,主要是对区分屏故障时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2018-01-03):
百度网盘已经报废了,不要下了,浪费分。

网友:
以为是屏坏呢,大开眼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为楼主钻研精神赞一个!谢谢你分享了这么多实例情况。

网友(2018-02-25):
写的非常详细,值得参考借鉴,向你学习。

网友(2018-05-13):
路过,学习中阿,楼主,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M240HW01 V.B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各电压无输出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長虹LED24860IX不開機維修和經驗參數比較

网友:
感谢分享,我遇到就直接淘宝买板代换了,不然问题都判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