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请删掉

楼主(2017-06-14):
接修一台长虹LED24860IX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各电压无输出。因同时也没有5VSB,所以重点检修待机电路,待机芯片为A6252M,查各引脚数据,6252的第5 脚供电始终只有5.6V,升不起来,正常启动电压为12-14V,查相关电路,未发现损件,以为芯片损坏,等了几天,购得电源芯片装上,郁闷的是,还是不开机,没有电源输出,结果再次极电路 ,发现U3三极管破损,可是开始都没有啊,不知道什么坏得这么明显了。可是,看不到型号了啊,在网上查了好久的电路图都没有查到。只有又普查相关电路,发现电路中U2和U3电路结构相同,大胆换上一个431,开机,待机5V终于出来了。上机,试机,开机正常。
损坏的U3图。顺便做了实验,证明一下自己的想法。直接上图: 这都是和数据通讯相关的电路。
最后,附近上机器正常时的自拷数据,

网友:
明天吧 ,今天管理都睡觉了,发帖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