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想给平板加内存

楼主(2017-06-14):
iwork8旗舰版 2+32内存,手里有4片1GB的内存颗粒,换上去之后依然只有2GB,请问是不是要bios才能识别?

网友:
不清楚,还需硬件限制吧!

网友A:
这个机器有没有4g的配置的嘛? 估计是bios里面有设置吧

网友:
学清楚路过求解

网友:
学清楚路过求解吧 厉害

网友:
楼主的摸索能力 挺强啊

网友:
高难度的维修啊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你都不懂就别想了

网友:
没有修过,没有加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没有4g的配置的嘛? 估计是bios里面有设置吧

应该是bios没有识别,Z8300处理器,可以支持4G内存

网友:
必须要要开发的BIOS

网友:
估计加不了内存吧,硬件限制了

网友:
估计要刷BIOS  或刷机才行

网友:
那位大神 来 求解啊

网友B:
不能外插吗?? 很多平板好像也是板载的颗粒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外插吗?? 很多平板好像也是板载的颗粒的吧

板载的,不然也不用上来请教的

网友:
高手啊。这也换,没试过不知道了。可能要刷一下

网友C:
这个看看人家官方有没有4g版本  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看人家官方有没有4g版本  刷固件

已经改成功了,是BIOS里设置不对导致不识别4G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