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550D缺少原件部位图

楼主(2017-06-14):
少两个原件,充电IC 烧掉了,朋友们如果有这块板子,麻烦把下图红圈里面的两个原件拍图看一下,跪谢!!!

网友A:
修好了没?

网友B:
淘宝搜索这个板子看下图片不就完了吗

网友C:
下个图纸看看吧  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没修好啊,差两个三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这个板子看下图片不就完了吗

淘宝上的看不清楚,反正差两个小零件,充电IC 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个图纸看看吧  烧糊了

就是差两个左下角的原件,买不到啊,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个图纸看看吧  烧糊了

你见过论坛有华硕的图纸吗?仁宝代工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