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70

楼主(2017-06-14):
主板有个像MOS管的件热  问题是怎么没有待机芯片呀

网友:
你问的问题有电那个,怎就没待机芯片啊,没有供电就不成电路机器怎工作?

网友:
你把主板拍张照片,正反两面。

网友:
拍照吧   实物图都不知道

网友:
拍个照片先

网友A:
没有待机 ? 没有待机 ?你找下图纸看看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待机 ? 没有待机 ?你找下图纸看看 有的

下个N40-70的 这个机器没有待机芯片  SY8206B的芯片

网友:
几个意思了?没待机按着时序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