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竟做这种事

楼主(2017-06-14):
b470通病你们都懂得,由于集显供电位置已经烧糊,无法焊接了,正好旁边有个空位置,所以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集显供电, 借用CPU供电。你试过能进系统吗?

网友:
线飞得不错,,这个板好象很容易烧一样。

网友:
这样子改好麻烦,还不如单单上管飞两根线简单。

网友:
修过很多这个机子。烧铁管换了 能点亮,如果测得集显供电1V的话 进不了系统。换了CPU才OK. 换了好的CPU 测得集显供电0.4V左右。

网友:
怎么发了这么多 ,卡死了刚才。

网友:
这样搞不好一个CPU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 借用CPU供电。你试过能进系统吗?

并不是借用CPU供电,只是借用位置,本论坛麦大神,弄完后,涂的绿油,非常漂亮,可以去看看。

网友:
你这样做确定稳定吗?????

网友:
直接用普通小型MOS管代换,飞两条线或者一条线就可以了,不必这么麻烦,

网友:
能稳定吗????

网友:
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稳定性有待确定.

网友:
巧妙利用位置焊接

网友:
楼主这一招是叫移花接木么

网友:
飞线是一门艺术

网友:
KONG空的那个位置是 给CPU 供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