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 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7-06-14):
G470触摸板左键旁边的两颗电容容易烧坏,会引起各种故障,今天遇到的进水机,进水位置也刚好是这里。

清洗后,看见1.8V供电电容已经烧焦,刮了一个坑,测量此处公共点对地不为零,通电测试,一点电流都没有。
检测到电源接口处保险已断路,更换保险通电,没过几秒,烧焦处一下烧起火了,然后大短路。
于是再刮,刮了更大一个坑,把烧焦的都刮掉。更换了1.8V的上管(之前测量没有击穿)
,再上电没有再出来大电流。
后来注意到通电瞬间,恒流源的过流灯会闪一下,感觉是有点不对劲,测量公共点电量19.0V,我恒流源习惯性调成的19.6V ,怎么也得有19.4V才对。
后测得电源接口隔离管有一个击穿,G极直接19V,更换后公供点电压19.5V正常,并且通电后,恒流源过流灯不会闪,待机电流16mA。
    通电触发,电流跳到1.3A不动,发现内存很烫,更换内存后,电流跳变起来,接上屏,点亮。
    按开关关机,再开,发现无法再次触发。多次测试,发现通电第一次偶尔能触发,能点亮屏,偶尔屏闪一下,黑屏。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
    分析了一下,测到了EC的复位信号,正常,EC的RSMRST#信号也是正常,想到进水处有一个U32的一个三脚元件,应该是合盖开关LID信号,测量了一下
LID元件处的LID信号为高电压正常,测量EC脚位上的LID信号为0.3V-0.5V之间变化,肯定是刮壳处把板层中间的信号线刮到了,于是从EC的LID信号脚飞到U32的LID信号脚。多次触发测试正常。
     这个机子修主板,还要换内存,我打算给客户报价修主板180元,内存让他们自己买来换,如果客户觉得不划算修,打算出200-300元收。你们觉得怎么样。

网友:
就怕烧的东西太多,价格不好谈

网友:
机器有些老 不好报价啊

网友:
还好没有烧一大片,要是把桥,U烧了成本又高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收过来干什么,修的时间,成本又大,不如放弃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收过来干什么,

网友:
有耐心  我看到都直接换版了

网友A:
我发现个清理进水,可乐,牛奶很好用的办法。就是那种摇一摇就出泡泡的那种清洁水,然后用软毛刷一下。干干净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个清理进水,可乐,牛奶很好用的办法。就是那种摇一摇就出泡泡的那种清洁水,然后用软毛刷一下。干干 ...

下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 进水就是这个位置 和声卡位置 相对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