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跑D4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06-14):
V星G31M3 V2跑D4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内存不过,测测内存槽相关条件是否正常,内存到北桥的通讯总线是否正常,CPU的FSB和内存频率是否搭配协调。

网友:
D4档内存多点

网友A:
内存没过去 V星一般喜欢坏BIOS

网友:
一般是内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档D4多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过去 V星一般喜欢坏BIOS

感谢,就是BIOS坏了。  跑D4,有时候还可以亮,V星真变态,

网友:
刷刷bios好了

网友:
是这个型号的 BIOS  爱坏   其实最爱坏BIOS 的主板应该是技嘉

网友:
内存没过 看看条件 刷刷程序

网友:
V星的主板不好修

网友:
这应该是跑到内存了吧

网友:
类存问提啊

网友:
要么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

网友:
D2D3D4一般都是内存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