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14):
天天忙也不知道忙些啥,东西拆了不少家里乱七八糟,只有我能分清什么情况,每次老婆都PK我,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维修家里都这样啊??!!
不喷了进入正题:客户送来一台开机无反应机器,说正常使用没干嘛就不行了。
主板型号;VIQY0-NM-A031
故障现象不开机。
Ø  先测试电池,电源,无果
Ø  拆机哇塞,此图可以省略了,2原因1是担心你看来后吃不下饭,2是我也忘了拍了呵呵。到处都是灰尘,单是清理7S都搞了好大会,猜想这哥们应该是个家里是不是在马路旁边住,而且天天不关窗户啊。
因为之前整过类似的不开机,测量3v、5v电压都没有,什么情况。测量对地PJ503对地0呀呀,B+短路啊,完蛋以往的经验要拆好多东西,
某办法只能干吧,凡是接到B+该电路的一个一个干吧。

先搞反面面,.
干掉PC528,PC536电容,测量只听一声鸣叫,依然短路,接着撸,
测量PQ310管子5,6,7,8,脚为短判断该管子没有问题。
顺着点图接着搞,PL302撬开,依然短路!!
头疼了考虑烧机大发,试试,想想还是算了,在拆拆吧,反过来板子对着点位,接着搞
断开PJ403依然短路,,此时心中仿佛又,一万头曹尼玛在奔腾,
纠结中哦,还有哪里难道有漏失的地方??对照图纸,接着看看

居然忘了还有个地方,忘记了CA3电容,拆掉测量不短路了,心中窃喜,是他是他就是他,拆掉想去哪找这么大个的电容啊,查看该电容只是滤波的可以不装,想想还是随手弄个装上吧。
完美开机,准备锁螺丝,底座有颗螺丝上不了,什么情况,拆看一看如图
烙铁在给烫上去,组装OK,测试一天未发现任何问题,call客户来撸走,300块到手。

Y4010电路图

网友:
赠送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A:
价格不错,我们这边没那么高了

网友B:
显卡背面电源接口公共点的电容每次都坏哪里,隔离管一般也会坏一个,C壳轴柱子每次都断

网友C:
早上没有什么活啊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错,我们这边没那么高了

还好吧,大工程啊

网友:
我们这边没那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背面电源接口公共点的电容每次都坏哪里,隔离管一般也会坏一个,C壳轴柱子每次都断

通病,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上没有什么活啊休息

哪能啊,的起来收拾家啊

网友D:
技术好,价格要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好,价格要的就好

还好还好,呵呵

网友E:
这种烧鸡   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烧鸡   挺好

还是的有资料啊,否则谁会想到哪里啊

网友F:
今天也修到个Y400不过是通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修到个Y400不过是通病问题

是的哦,按是小兵哦

网友:
修的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点位软件,麻烦楼主告知。

网友:
我擦,上面的PCB图蛮牛逼的,怎么不共享下

网友:
一天接一个这种机子心情都好些

网友:
分析得十分精彩,

网友G:
维修间似乎好多技术的都很乱   我遇到整洁的不多

网友H:
一天一台笔记本也不错。看我们同期同学天天叫零收入。我都没心情修板了。感觉看不到维修的明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间似乎好多技术的都很乱   我遇到整洁的不多

感谢反馈,后续多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天一台笔记本也不错。看我们同期同学天天叫零收入。我都没心情修板了。感觉看不到维修的明天

心态决定,

网友I:
现在机子越做越来省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机子越做越来省料了

这台还好了,现在目前做的机器才叫省料哪,基本比较基层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器比较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