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A0AM7MB8D0掉电

楼主(2017-06-14):
DELL DA0AM7MB8D0掉电
之前是进水
修好进水的地方掉电
上电瞬间就掉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掉件,或者是不是缺电压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慢慢查了,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老师说的···哪里入水就搞哪里就好······应该还是有电阻有问题·看看入水的地方

网友:
哪里进水点哪里 再也不用担心你的...

网友:
掉电也有可能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按照时序查供电和信号的

网友:
楼主还是应该重点查进水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广达的板子 电压不全也会掉电

网友:
你这样说没有用的  要查电路

网友:
看板号是广达的板子,广达的一般缺电压就会因HWPG不全而掉电,用示波器打打,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查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