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6 13302-1_进水机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06-14):
DELL14-3446    13302-1的机器 单桥独立显卡的 图纸奉上
顾客滴着水拿过来的
还好有图纸 还好有个差不多的料板

修好能开机 进系统 玩游戏完全正常

但触摸板不能用

查图纸发现触摸板由EC和cpu控制

电压TP_VDD正常
信号TPCLK_C 、TPDATA_C、I2C1_SDA_R、I2C1_SCL_R有高电平 打阻值都是500多 但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太差 没有波
TP_LID_CLOSE#和INT_TP#都为低电平

TP_LID_CLOSE#这个为低电平正常 图纸中的R6215是空的
INT_TP#这个

R6203电阻一端为3.3V 触摸板这边没有电压
但查图纸 INT_TP#这个信号去了EC和CPU

这下一步怎么查啊 INT_TP#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啊?

网友:
图文并茂,发现论坛大神好多

网友:
供电或者数据时钟

网友:
触摸板不好用 还是进水的 不是太难修

网友:
最后结局
1.原来的触摸板是坏了
2.同样版本PCB 不同型号的BIOS不能通刷的
   同样都是13302-1的板号的3446和 3549/3449的BIOS可以通刷 机器可以亮  但触摸板不能用!触摸板不能用!触摸板不能用!
   只要是工厂原始BIOS 机器开机都正常的 论坛上机器备份的全都开机慢!!
   怎么验证呢?(可以下载DELL官方BIOS更新文件 能更新型号就是对的 提示operation system... 报错的就是型号不对)

3.原来不跑码的BIOS文件备份下来 再刷进去能亮机滴!

4.太低版本的工厂BIOS是不亮滴 例如我这个3446的机器 出厂时间是2014年8月
   X宝上面的工厂BIOS是A03版本是2014年6月的
   刷A03的BIOS不显示的

5.哪个大神能提供最新DELL BIOS的分离方法啊!
   哪个大神能提供最新DELL BIOS的分离方法啊!
   哪个大神能提供最新DELL BIOS的分离方法啊!
   哪个大神能提供最新DELL BIOS的分离方法啊!
例如下面两个
一个仁宝代工 一个伟创力代工的
仁宝的只有一个BIOS
伟创力的EXE解压缩下来有一个ME 一个BIN文件 BIN含EC和PCHBIOS

网友:
图纸看不太懂呢

网友:
理论强 维修干够了

网友:
没修过触摸板的,喊客户用鼠标嘛

网友:
发现好多灌水的(我X 这一句好像也是灌水啊)

网友:
大神的,看的头晕,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