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R1.02 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14):
主人公:华硕P8H61-M LE R1.02
病因:不定时重启   到    容易忽视的 15秒关机

板子自己回收的二手电脑里面的,不定时重启,有时候一天不重启。比较烦,故障不稳定。
但是运气比较好。给我秒杀了,还是细心最重要。

各种测量数据都是对的,没办法了,拼眼力。盯着板子到处看,发现问题,位于CPU供电芯片上方的一个电阻黑色的表层都掉了。换掉电阻,不定时重启问题搞定。如下图~!
ps:这电阻是PR200 电路上显示是控制PV CORE VREDY 信号的

好吧,电脑卖出去没几天,客人拿回来,一看15秒关机,直奔桥下面的822和472  换掉问题依旧。这个15秒关闭不是下面的通病(粉红色位置是通病15秒关机)

不能偷懒,打开点位看看其他USB_OC#
找到USB_OC#12 位于VGA接口右边,一看是一个8.2K的小电阻。直接跟换,问题搞定。

迅维看了这个点的15秒关机,我还是第一个所以发帖告诉大家下。

网友:
眼力不错      华硕的15s关机通病了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usb  15秒过流,一般都是后U口后面的小分压电阻坏。。。

网友:
华硕的经典USB_OC信号问题引起的15秒关机。

网友:
这芯片和  RT8859一样

网友:
是15秒 检流保护吗

网友:
这个位置导致的关机 属实不常见啊

网友:
楼主用的啥放大镜???

网友:
PV CORE VREDY 信号还和重启有关啊。 现在的主板修起来就是累。

网友:
不错,又一个通病

网友:
还是USB过流保护引起的华硕15秒关机啊

网友A:
加分,LZ很细心,眼力不错,第一个故障小电阻不容易发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LZ很细心,眼力不错,第一个故障小电阻不容易发现哦

洗板水线洗一遍。。就容易看到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