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21

楼主(2017-06-14):
戴尔15-3521不出发电流0.02有3V5V按开关没反应BIOSS刷ECKB9012同行有没修到过

网友:
查EC 供电 复位 休眠 基本的条件

网友:
有图子,根据图子搞,,没图子,就头痛了,,三板斧伺候,,,不行,换板,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LID  RSMRST#  等等测试一下 这么问 谁都梦B

网友:
你这个板子 还是按部就班的查下吧

在线学习手机维修、电脑维修、各种维修的平台--迅维网校,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你也来注册一个吧http://edu.chinafix.com/register?inviteCode=PBO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