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V电容屡爆!!!

楼主(2017-06-14):
换了3个了,插电几秒钟后爆,整流桥已换,还是一样,怕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
耐压对吗??

网友:
你可以换个容量是电压大的啊

网友:
更换一下开关管试试

网友:
测量市电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电容耐压400V以上,还有质量问题。

网友:
怀孕了哈哈

H55

网友A:
换个450V,注意正负极,开关管

网友:
升压控制哪里出来的?
芯片还是啥?
检查管子或者芯片吧

网友:
换个大电压的电容。。。。瞬间量下那电容是多少付。。。。。要么测试下市电压

网友B:
看了一眼图片,这个是带PFC主动电源,升压后电压达到390V,一定要换耐压450V的电容。你注意一下。

网友:
哈哈,说得太精妙了。。。。。。。。。。。。。。。

网友C:
耐压有问题,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
这电源有PFC电路吗?有的话,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PFC电路IC。有个电压调节的脚。检测380V电压输入的。一般是取样电阻开路了。

网友:
注意正负极性

网友:
论坛里有高手 问题分析透彻到位

网友:
换个450V大电容

网友:
看看正负极,还有PCF检测电阻

网友:
如果参数选对,就是pfc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后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
耐压值 ,管子,,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的问题,大电容爆肯定是有原因的,不像25v那些 单纯换电容就能好

网友:
PFC取样电路出现问题,耐压400V电容用在PFC电路有些不妥,最好是用耐压450V以上的。

网友:
其它东西又问题

网友:
换的都是4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450V,注意正负极,开关管

换的都是450V的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大电容上的实际电压啊,然后分析原因。

网友:
换个板吧我好怕怕

网友:
你买的电容极性有可能标反了,或者是装反了

网友:
220V整流出来是330,400V的电容都可以,要么是输入电压高了,要么就是你装反了,或者是你买的电容出厂时极性标反了

网友:
超温也容易爆

网友:
PFC电路修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芯片反馈方向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这种不好修 直接换吧,

网友:
会不会是功率管坏了呢?或尖峰电路有问题

网友:
450V的,找不到更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压有问题,或者桥的问题

450V的,找不到更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眼图片,这个是带PFC主动电源,升压后电压达到390V,一定要换耐压450V的电容。你注意一下。

450V的,找不到更高的了

网友:
开关电源看看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不出在这里

网友:
超压,接反,都坏。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修 ? 挺难 搞的吧

网友D:
小电源板吧,这种板很便宜的。 像一个适配器一样大。
ss456er12004
这做工看着像原装的 不便宜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电源板吧,这种板很便宜的。 像一个适配器一样大。
这做工看着像原装的
不便宜呀

网友:
高压电容于热敏电阻换掉试试

网友:
是PFC电路问题

网友:
开关管 控制IC

网友:
PFC有问题吧,不然不会炸这么高耐压的电容哦 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换上就好。看来值得研究啊

网友:
量一下吧 看看是不是你的电容质量不好 一般情况是电容不好

网友:
带PFC电路就要检查PFC取样电路,一般贴片电阻变质后下边红胶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正负极没接对!!

网友:
修好了不
电容的,容值也要看下

网友:
如果还没有好
楼主上个图
大家再分析下

网友(2017-07-14):
换个大点的电容,先试一下,或者还桥

网友:
电容的还是看电阻有没有问题,一般都是一个电阻对一个电容,如果两个同时爆的就可能是市电电压高造成的

网友:
次级电路有问题,查一下电路,不要冒然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