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20C-I7 D1不出公共点

楼主(2017-06-14):
直接把PQ8直连能开机触发掉电后自动触发 不动还以为南桥换了也一样难道还是芯片自身有问题芯片暂时还没定

网友:
LZ厉害,向LZ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A:
你这个 说的是什么  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说的是什么  没搞懂

本身是没有公共点的我说了直连后跑的电流

网友:
这样不好吧,会不受控了的,还是修修的好,应该好修的

网友:
还是根据时序来修比较容易彻底解决问题,为什么没有公共点电压   一步步去查

网友:
还是先按时序修好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