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991p 求助

楼主(2017-06-14):
如题,整机无复位 5秒后掉电版号la-b991p bios刷了好多,来的时候别人动过,coms电池掉了。补好后仔细看,没看出动过哪里,除了bios
现在电流0.24.电压都有,cpu电压1.7v,耳机电压都有,怎么搞都是原故障,焊cpu cpu和桥一起的 板载的 求助大神,求支招 pg都查了 没问题

网友:
CPU1.7v正常吗

网友:
让别人 动过就不好修。。。

网友:
仔细看看  是不是  少配件啊

网友:
复位有了吗?

网友:
这个1.7 正常的

网友:
的清清楚楚没有
你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遇到的 求支招 求解答

网友:
建议看下桥33M时钟

网友:
机器拿走了 时间急 哎 一会搞着一会搞哪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你这个可能 也是原始问题

网友(2017-07-21):
1.8V也有  是正常的。。。。这下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