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主控对数据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7-06-14):
U盘主控对数据编码的问题 不同厂家主控对数据存储编码是否有统一的标准? 如果是我们在用编程器直接读取FLASH颗粒上的数据用什么软件可以还原成文件 求探讨求解答 谢谢!
文件

网友:
没有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吧,只能用专用设备读取,PC3000FLASH 还有个FE

网友(2018-01-23):
搞好了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