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

楼主(2017-06-14):
HP 板号:DAOR62MB6E1 REV:E 电压都有,但就是不开机叱,
笔记本

网友:
开机电压也有,

网友:
换内存 cpu 刷bios

网友:
电压都正常看下电流如何变化 具体要查下时序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有没有时钟,复位等,可以插一下内存条试试看那

网友:
能触发看电流跑到多少,查各个电压,外接测试,不触发,,刷bios

网友:
量一下bios上有没有电压有的话 刷bios

网友:
量一下bios上有没有电压有的话 刷bios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