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kal2能点亮,可以跑码,但没显示,是那里坏??

楼主(2017-06-14):
h55kal2能点亮,可以跑码,但没显示,是那里坏??h55kal2能点亮,可以跑码,但没显示,是那里坏??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屏或者平线试了吗

网友:
能点亮  没显示?

网友:
可以先刷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能亮就是黑屏吧。。显示不出来  直接加独显看看。然后就是跑线路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笼统了   至少都测试下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查个USB  键盘看下大小写能切换不?

网友:
桥发出来复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