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6-14):
     废话不多说,先说来的时候故障,同行说不开,我上电,咔嚓咔嚓亮红灯,我拿掉电池还是一样,看来不是电池转换馆坏,拆机,大神路过啊,小小白和新手可以看看,我修大短路习惯量管理保护电路管,一般有十台9台都是隔离保护管挂了,后面还有大短路,立马找到电源接口,看旁边有两个管子随便一量有一个通的,一看是PU3801,先拆了,再量还有短路, 公共点短路,那好办,烧鸡大法,个人习惯小电压,1V左右来烧鸡, 少半分钟有点感觉·,有两个电容有点微烫,疯抢拆了,尼玛还短,怎么回事,烧鸡都不管用了吗?再反过来发面看,尼玛电容发霉了, 拆掉短路地方,补上原件,上电亮几维修结束,一般大短要么非常好修,要么烧的有点不好修,芯片或烧一大片。

网友:
对,有些机子一烧一大片,板子都烧穿了就完了,大部分还是好修的,不是电容就是MOS管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短路用烧鸡法还是很好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在市场上一般使用过程造成烧机的,一般看状况在哪里烧的很重要

网友:
最喜欢修短路的机子了,像捡到钱一样的感觉

网友:
大短5V不是电容坏,一般都不好修

网友:
送钱的故障,这酸爽。。。。。。。。。。。。。

网友:
大短路还是很好修的,就是这个使用中掉电的很那个难搞

网友:
短路用烧,就是手烫得很,还有多看看发黑的地方,可以快速切入故障点

网友:
大短路要么好修  要么 一片

网友:
肉眼扫描一波。

网友:
大短路一般仁宝和纬创的先电容仔细检查一遍在烧鸡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感觉蛮好修的

网友:
有同感,一般大短,加电一下就知道什么东西坏了,几分钟搞定。。。

网友:
这种是好修的。有的板子烧胡一小块。就不好搞了

网友:
老肖,我是小肖,你的码字水准真不是一般的差,不过技术厅OK

网友:
短路要么好修   要么很费劲

网友:
大短路的 很多都是很好修的 特别是一些电容坏的 经验比较丰富的 目测都可以发现问题 不需要烧机

网友A:
还是烧鸡大发好使 索尼的有些板子就死活烧不出来
老肖笔记本维修
相对公供电点短路好修,其他地方就不一定好修了,电压小就不好烧鸡。
详情

网友:
厉害了,我查短路每次查不到在哪里短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铁管容易坏嘛

网友:
我最讨厌的是进水烧CPU的

网友:
修了一个6代的短路 结果cpu也是坏的

网友:
电容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修过几台19V直接进CPU去了,客户不修了。

网友:
哈哈。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大短路有时候也不好修

网友:
一般大段都是捡钱

网友:
你说电容长毛了 我还以为你的刷子长毛了

网友:
最喜欢修短路的机子了

网友:
烧鸡很好吃的

网友:
像捡到钱一样

网友:
大短好多都是捡钱的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东芝的机器,大短路,5A,10V烧鸡半个小时都没发烫的地方

网友C:
小小白请教 是不是pu3801拆了 就不能产生AD+了 也就相当于断开后级电路了

网友:
楼主,,看了,,学习了,,有图有理的!分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小白请教 是不是pu3801拆了 就不能产生AD+了 也就相当于断开后级电路了

是的,AD+是公共点电压。一般这里都是P沟道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台东芝的机器,大短路,5A,10V烧鸡半个小时都没发烫的地方

这种应该是对地直接短路,我也遇到过,那时候没修出来。一般是板层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烧鸡大发好使 索尼的有些板子就死活烧不出来

相对公供电点短路好修,其他地方就不一定好修了,电压小就不好烧鸡。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个大短路,,330电容烧了一个,旁边的MOS管也烧了,拆后不短了。两个装上一开机又烧了。。。还没头绪

网友E:
这是送钱的机子 昨天碰到dell的大短 主板烧糊 刮了半小时 显微镜下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送钱的机子 昨天碰到dell的大短 主板烧糊 刮了半小时 显微镜下弄的

这种一般比较烦,一般修好的几率低。

网友:
大短路好修!!!1

网友:
我连大短都要修半天怎么破,羡慕你们大神

网友:
小儿科的技术,不用深讲,很好弄得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总体来说大短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大短一般都会击穿一个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AD+是公共点电压。一般这里都是P沟道的管子。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
5A 大短,维修最爱

网友:
大短的要么秒杀,,要么就是修不了的,,,,我上次一台待机芯片进水大短,,3V 5V 短,,,先挖桥起来不短了,直接踢进垃圾筒

网友:
拆掉的电容还要补回去 么

网友:
烧鸡法也有一定的维修,就是烫到手指皮都脱了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网友:
不是3V短烧一大片的一般都好修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是修补好

网友:
捡钱的机器,相当带劲

网友:
大短裤一般好修的

网友:
大短路用烧机大法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好像很常公共点短路的

网友:
最喜欢大短 一般都很好修的

网友:
短路的一些好搞,一些难搞,楼主这个修得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烧不了大东西就好办了

网友:
b590这个机器 我怎么没遇到过啊 很少见啊

网友:
遇到过神舟雷神的机器,公共点大短,烧机死活没有发热的地方,最后是一个叫CSD87350的场效应管烧了一起的,这个场效应管有点特殊,带检测脚。

网友:
每次看到大短 心中暗喜 好不好修 拆开再说

网友:
简单我也会

网友:
5v供电上管穿的话,一烧机就悲剧了

网友:
我就搞不懂了,一个短路的板子有啥子好发贴的

网友:
有的大短很恶心的,芯片下面靠地散热,有时候就是烧不出来

网友:
这种肉眼可以秒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烧鸡大法

网友:
遇到PCB短路的,挑一个大洞有的还可以,呵呵

网友:
大短应该说大部分还是好修的

网友:
烧鸡很好吃啊

网友:
大短,不是进水的就是送钱,。,。,。

网友:
大短路的要么就是小问题,电容击穿或者腐蚀,要么就是大问题,有的直接把板层都给烧出来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分分钟搞定

网友:
那么好修啊,短路短到阻值很低,有时候烧不出来的

网友:
你这个好修

网友:
大短比较好修,就是怕后面的二次供电短

网友:
把主板烧穿的毕竟还是少数

网友:
这一款机最容易短路,碰到几台都是大短路的,这个机器就是送钱的

网友:
这种用烧鸡大法手到擒来

网友(2017-08-11):
在恒流源看到打表。感觉就上来了。最好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