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5独显BIOS,主板型号M2A69S VER:1.0

楼主(2017-06-14):
C305独显BIOS,主板型号M2A69S VER:1.0

LENOVO_C305_W25X80_1M_ 独显.rar

原机备份

网友:
下来看看!好用么?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以后能用到

网友:
桥都发黄了,好像被干过。。。。。。。。。。。。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主板不是很稳定  ,一般都是这个南桥的问题

网友:
收藏了,谢谢 ,好像论坛之前也有吧

网友A:
这机器加电无显示,一般都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换了BIOS电池还是不行 现在只好刷个BIOS

网友(2018-11-21):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加电无显示,一般都是BIOS电池没电了

换个电池  也会影响开机,,我试试

网友(2019-04-10):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 ,刷了BIOS  也加焊了南北桥

网友(2020-03-11):
1.9 不显示,桥和显卡都干完了。还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