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 码片型号怎么识别

楼主(2017-06-14):
我的编程器500P 码片上面 432RP K238  那个是编程器读写型号啊  纠结很长时间  都是可以读 和直接刷   就是没有清除刷进去 屏也不亮

网友:
这个编程器没有用过

网友A:
笔记本码片程序坏的很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码片程序坏的很少吧

三星笔记本  个别换屏要刷码片 不然键盘乱码 旧屏没有了

FY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星笔记本  个别换屏要刷码片 不然键盘乱码 旧屏没有了

哦 是这样啊,如果有旧屏直接拆换上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是这样啊,如果有旧屏直接拆换上就行了吧

必须是原装屏 拆过去就行

网友:
到废旧屏上面找个型号一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屏码片没有刷过,向楼主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码片没有刷过,向楼主请教

会刷就不求助了

网友D:
我都是直接从坏屏幕 拆芯片过去。。焊接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直接从坏屏幕 拆芯片过去。。焊接个

二修机器  旧屏没有了

网友:
没有用这个编程器刷过

网友:
表示没用过希尔特  这么牛B 的 东西

网友:
码片拆下来直接在座子刷还是连接到屏上面刷?7脚电压要为低才能写进去

网友:
马片对换呢

网友:
屏码片到现在没有刷过,

网友:
屏幕会关系到键盘?第一次听说

网友:
对换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同款编程器,直接换通用的就OK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我之前用的也是500p,手动输型号太麻烦,直接换了RT809F,码片一般我选24c02

网友:
没看懂。是不是只要清空,可以尝试把数据文件用winhex所以 替换成FF

网友:
有刷程序专用的

或者用别的编程器 选择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