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不触发

楼主(2017-06-14):
x555ld不触发,拔掉内置电池用一会可以,一会儿又不触发。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查下触发条件和待机电路的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啊

网友:
内置电池的很多机器放个电就好的

网友:
刷bios试试不好的话去主板交换吧,这机器我之前修过这个问题  后来也没搞定,不是其他问题,就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按不触发的我条件找

网友:
按时序 不触发的时候重点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修机器三板斧过时了,好好查查电路吧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是显卡供电电杆那里短路,现在开机就掉电

网友:
查下触发条件和待机电路的,还有bios,找个刷上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没思路 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大神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华硕 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最后是桥晶振问题

网友(2017-07-20):
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状况,,,,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都喜欢找通病。。。联系还是老老实实查下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台      LID排阻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平时多看帖 多多学习原理 别一遇到不会弄的 就上来问有没有通病

网友:
找个点位图先看看吧,嘻嘻。。。。自己从分析下先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修,电池拿掉可以用一段时间,但是还是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