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X750DP 卡LOGO维修

楼主(2017-06-14):
机器来是卡LOGO 刷后开机OK 装起来后有卡LOGO ,最后发现是不稳定有时就正常有时就不行!觉得是哪里接触不好 咨询群里大师 有说换显卡OK 的 有说换南桥OK的!看来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我的是屏线引起的  换了屏线后一切OK  只要用原来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下次碰到后先排除下上半部!

网友:
俩可能性 刷bios  搞南桥

网友:
屏幕排线 卡LOGO ,少见啊。。。。。。。。。。。。。

网友:
屏线导致的卡LOGO 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啊!

网友:
屏线卡logo  这机子是南桥负责显示吗

网友:
这都会导致

网友:
屏线  是不是短路 啊  ,不然 怎么会 卡 LOGO  呢

网友:
摄像头数据短路了

网友:
不错,水平挺高,学习了!

网友:
屏线引起的卡logo还没遇到过,下次留意

网友:
屏线造成卡logo的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