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5 内外接不显一例

楼主(2017-06-14):
thinkpad e455 内外接不显示,开机能听到滴滴两声,大小写键盘有反应,拆开后盖刷BIOS,ok。
BIOS为官方下载分离,我的是E455 独立的,官方下载的应该不用分独立集成,amd 的也不带me,放心刷就是。

e455 官方分离.rar

e455 官方分离

网友:
哦 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反正现在bios有问题的多

网友:
现在  BIOS  坏的 多  , 大部分都是BIOS  问题

网友:
楼主的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建议最好上亮机图的

网友:
经验值得加分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加分移动到 bios专版了

网友:
下了2个  都是刷到最后 就报错     编程器问题  还是BIOS    下你这个试下

网友A:
刷完不校验是可以用的     校验就报错   晕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完不校验是可以用的     校验就报错   晕死

你的是编程器问题吧,不管是什么文件,校验就报错,说明你文件没有刷成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编程器问题吧,不管是什么文件,校验就报错,说明你文件没有刷成功嘛

没有   你把校验关闭就好了     有时候我的就是校验有问题     刚才一个优派的显示器1948  刷程序 也是报错    但是取消校验    刷完   现在可以正常用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也是大小写可以切换屏幕不亮试试

网友(2018-09-09):
下载刷上成功,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C(2020-04-23):
BIOS 是好的   问下这个序列号分离怎么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是好的   问下这个序列号分离怎么添加

我一般是不加SN的,如果要加的话,在原来BIOS中搜索底壳序列号,找到对应区段,覆盖过去

网友(2020-05-25):
不知道我带刷了能不能好,一切启动条件都有,就是不显示

网友(2021-12-20):
加电无显示,刷过后立马亮机,亮机速度快

网友D(2022-06-15):
我的和你故障一样,下载刷了报2100,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和你故障一样,下载刷了报2100,不知道什么问题

2100不是硬盘吗,和这个bios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00不是硬盘吗,和这个bios没关系。

更换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27):
原机器加电不显示,刷了亮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