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闪存和主控

楼主(2017-06-14):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闪存和主控

  SSD固态硬盘简单就是多个闪存芯片,在一个主控的支持下组成的超级磁盘阵列。晶圆的稀缺,导致SSD价格持续走高。市面上大品牌SSD太贵,小品牌SSD太乱。一些小厂的SSD存在着以次充好,虚假宣传。品质差的SSD轻则掉速,掉盘,重则变砖。面对乱象纷呈,花样百出的SSD市场,我们如何去选择一款好的中低端SSD呢?其实,SSD固态硬盘选购时最重要的就是挑选闪存和主控。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以方便SSD固态硬盘选购中对SSD不太了解的朋友。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1

一、SSD的概念和构成

  SSD,是Solid State Drives的缩写,简称固态硬盘。SSD是由FLASH芯片、DRAM芯片组成。它实际上是一个NAND FLASH闪存的阵列,这个阵列在主控的管理、调节下发挥高效的读写、储存作用。它的基本构成部分为:闪存、主控、固件、缓存。SSD是HDD机械硬盘的继任者。

  既然是SSD是由四大重要部分组成,为何我们单讲主控和闪存呢?对于个人消费级SSD,固件一般都是和主控配套的。再来说缓存,缓存只是SSD的一个暂存区。电脑快,硬盘慢,所以需要个缓存区。好的缓存是SLC,当然不好的就MLC、TLC了。一般SSD都有缓存,512M、1G的缓存是常见的。一般知名的厂家都不会连这点容量的缓存也省了,或者滥竽充数的。一般正规的SSD采用SLC,用MLC和TLC作缓存的小厂,真的会没有朋友的。因此,ssd固态硬盘选购主要说的就是主控和闪存这两大重点。

二、NAND FLASH闪存

  SSD的NAND FLASH闪存,它是整个SSD的主体、躯干、血肉,是SSD读写的介质。闪存的好坏,决定了SSD的读写性能和使用寿命。

  1、现在主流的闪存分为2D NAND和3D NAND。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2

  ①、2D NAND:SLC、MLC、TLC。

  ②、3D NAND:3D MLC NAND、3D TLC NAND。

  说到主流的闪存,当然我们要先说一下非主流的。eSLC、eMLC、eTLC就是非主流闪存,其实它们和SLC、MLC、TLC本质是一样的,之所以加了个“e”,是因为它们是在各自类型的晶圆里精选的,并且还通过了更多更严格的测试。它们的特点是读写和同类差别不大,但是寿命更有保证,价格更贵。eSLC、eMLC一般用于服务器SSD,这么贵的成本给消费级,是没有可能的。eTLC倒是可以用于消费级SSD,但是随着3D NAND的到来,3D TLC NAND完爆eTLC,所以eTLC也变得食之无味了。

  总之,请大家记住了,加e的非主流闪存,切勿上车,在选择SSD上,一定要注意了。

  2、2D NAND作为现在主流的NAND,我们有必要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SLC、MLC、TLC。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3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4

  上图是闪存结构,SLC和MLC、TLC的结构是相同的,只是充电值位数不同,储存密度不同。

  ①SLC 是Single-Level Cell的简写,即1bit/cell,1个储存单元,单层式储存,2个充电值。电荷充电,简单、扎实、快捷。SLC读写速度快,寿命长,价格贵。SLC因为太昂贵,一般用于工控级别的SSD,或者用于做SSD缓存。很少用SLC作闪存的个人消费等级的SSD,太奢侈了。

  ②MLC,2bit/cell,2储存单元,4个充电值。储存密度更高,成本更低,速度比SLC慢,寿命比SLC短。

  ③TLC,3bit/cell,3个储存,8个充电值。储存密度比MLC高约1.5倍,成本比MLC更低,速度,寿命比MLC更差。

  我们不难看出,对于2D NAND来说,充电值越多,储存密度越大,寿命就越差,读写速度就越差。而且储存密度大,还可能导致容易写入集中,写入放大,甚至绝缘击穿造成坏块或写入错误。所以闪存的好坏是决定SSD性能基本的,最重要的因素。

  随着电脑和手机等行业对闪存颗粒的需求日益增大,市场闪存颗粒出现短缺,闪存价格上涨。为了降低产品成本,3D NAND来了。降低成本是3D NAND的主要目的。所以,3D SLC NAND对于消费级市场没什么必要,3D MLC NAND也很稀少,市面上基本以3D TLC NAND为主。

  以前的2D NAND晶圆结构是平面的,3D NAND是一个立体堆栈的多层的结构,这使得3D NAND拥有了更加高的储存密度。因此3D NAND的成本就降低了。另外3D NAND堆栈的寿命也大大超过了同类型的2D NAND。比如说3D TLC NAND寿命就比TLC长,甚至达到了MLC的水平。而且,3D TLC NAND在速度性能上也略比TLC有优势。但是要说3D TLC NAND的读写速度超过MLC,那是无稽之谈。记住,3D NAND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和有利于造更大容量的SSD。

  综上所述的市面上的主流闪存,大概是MLC、TLC、3D TLC NAND。在性能上我们基本上可以给它们排个序:MLC>3D TLC>TLC。当然这是理论上来说。

  3、晶圆颗粒有“原片”、“白片”、“黑片”之分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5

  ①原片:品质,合格率都过关,经过原厂严格检测,封装才出厂,都打着原厂LOGO。原片,好但是贵,用于高端产品当中,供不应求,量少,难得。

  ②白片:白片就是封装后的原片中再检测到有瑕疵的颗粒,然后淘汰下来的,也是有厂家信息的。而SSD厂家即使重新打LOGO,也会保留其原厂的重要信息。其实白片并不可怕,只是稍有瑕疵。白片在个人消费中低端产品市场相当普遍,性价比比较高。

  ③黑片:黑片是原料阶段就彻底淘汰的晶圆。

  那如何区分原片、白片、黑片呢?

  一般原片和白片都是可以通过物料号在官网上查询到的,而黑片则是无法可查。这些性质恶劣的黑片到底流向何方?一个可能是做了U盘;也有可能,一些小厂把黑片打上LOGO做了SSD。虽然我们选SSD的时候,无法知道厂家宣传的闪存颗粒是否属实。但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我们完全可以拆开SSD验证一番。或者用SSD-Z,如果有问题,可以进行维权。但是注意了,想保修就不要轻易拆开SSD最好用SSDZ。

三、主控

  1、SSD的重要性

  SSD就相当于一个RAIDO的NAND阵列,主控芯片是固态硬盘的大脑,其作用一是合理调配数据在各个闪存芯片上的负荷,二则是承担了整个数据中转,连接闪存芯片和外部SATA接口。主控提供数据处理能力、算法,管理着TRIM、GC(垃圾回收)、磨损平衡、NCQ等等功能。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6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7

  我们来通过SSD原理说说主控的具体作用。我们可以把SSD的内部储存想象成一张表格。SSD的写入并非从头到尾依次写的,而是杂乱无章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刚开始这样还蛮快的,因为SSD空白很多。但是随着写入的增多,主控不仅要去为需要写入的数据找到空白位置,而且还要把无效的数据标记出来交给GC来垃圾回收。因为SSD的读写是通过电荷实现的,无法覆盖,不像磁盘HDD。如果SSD主控运算差,效率低下,那么读、擦、写就都很慢,而且会造成SSD空间浪费,写入集中,写入放大等等问题。另外主控问题,还可能导致SSD掉速,掉盘,变砖。

  2、主流的SSD主控

  ①SSD主控

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的两大要点 图8

  SSD除了Marvell、慧荣SMI、群联(PHISON)、SF(SANDFORCE)、JMF这些公开的主控外,还有一类是SSD厂家自己研发的封闭的主控。像INTEL、三星、东芝都有自己的主控,而且都只用于自己的SSD产品,主控不对外销售。这样的主控,能见度很低,比如说三星从不对外公开它主控的详细参数信息。所以好坏,只能看厂家能力和良心了。

  总得来说,现在可供选择的三大主力SSD主控是:马牌,慧荣,群联。马牌是第一阵营,高端。慧荣和群联是第二阵营,中低端。

  ②市场上的中端SSD的几种闪存、主控组合。

  1.马牌+3D TLC NAND(中端)

  2.马牌+TLC(低端)

  一些中低端SSD,针对“唯主控论玩家”,采取了马牌配TLC NAND,做SSD。用马牌做中低端,你得看看它是大厂还是小厂。因为厂家得自己开发固件,成本和难度都很高。小厂这样做的话,其中必有猫腻。尤其马牌加TLC,低端SSD,根本不需要去看。低端用马牌,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定要谨慎。

  3.慧荣SMI+TLC(低端)

  4.慧荣SMI+3D TLC NAND(中端)

  5.慧荣SMI+MLC(中端)

  这三个组合的SSD性价比非常高,性能稳定。慧荣SMI加3D TLC NAND一般用在入门级NVME SSD。慧荣SMI加MLC的SSD在速度和安全性上都是非常优秀的。

  6.群联PHISON+TLC(低端)

  7.群联PHISON+MLC(中端)

  用群联主控的中低端SSD完全是冲着成本低廉去的。大多为群联加TLC的SSD,即使群联加MLC的SSD也不咋地!

  当然不同的主控版本性能不同。马牌一样也有低端的。我们上面的说法是建立在这些主控的整体水平上的。只是一个大概的印象和认识,仅供参考,切勿当真。

  好的主控和好的闪存配合SSD的性能才会得到更多发挥。总之,SSD固态硬盘选购时,第一要看闪存;第二,要看主控。毕竟中低端产品,厂家要节约成本,如果我们单看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被忽悠了。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现在 杂牌的固态 太差了   不到半年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 杂牌的固态 太差了   不到半年就坏了

不至于的 半年还是能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的 半年还是能过去的

我给客户装的电脑固态就半年就坏了  杂牌的

网友:
杂牌易坏,建议买新的

网友:
杂牌的固态硬盘价格便宜但是质量差一点,还是买品牌的固态硬盘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的 半年还是能过去的

我给客户的杂牌固态没有坏过,半年也太短了吧

网友:
还是搞个知名的牌子好一点啊。稳定一点。

网友:
至今还没用上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