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插电池不 开机

楼主(2017-06-14):
东芝L700插电池不 开机    开机后插电池 进系统 提示电池未插入   SMB  3.3    TEMP_MBAT  插入电池0.2V   D/C#  单电池下3.3v  求思路

网友:
电池坏了可能引起这个故障的,建议更换电池试试的

网友:
TEMP_MBAT  有的是0V 有的是2V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是不是爱挂,,,

网友:
我也感觉电池坏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
换电池应该就好

网友:
上示波器抓波

网友:
电池的温度信号被拉低了,应该是电池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