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灯管能否用17寸代

楼主(2017-06-14):
   前两天收到一台显示器暗屏的,灯管有问题。拆开屏一看,之前别人换过灯管了,
不过可能是手上没有19寸的灯管,用了17寸的代用了。现在又烧断了。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吧

网友:
绝缘没作好吧!

网友:
代用是可以的,但两端可能会不太亮,,

网友:
电压消耗的不同,容易老化

网友:
楼主直接换LED吧,省了时间,就是挣钱了,基地淘宝店有售。

网友:
代用应该是可以的,他只是没有处理好灯管露出部分的金属打火问题吧!

网友:
长度不够怎么代?两边会发暗的,大大影响视觉,是不及格的维修。

网友A:
还有,并非所有屏都可以换用LED灯条,有些屏换上后,底部顶部出现舞台射光灯似的效果,这是屏内散光玻璃不同导致的,有的屏则没有此现象,没有的当然可以换用LED。否则,还是老老实实换灯管吧。

网友:
可以用是可以用  但是装不进去吧

网友:
改led省事

网友:
楼主直接换LED吧,省了时间,就是挣钱了

网友:
有时没有合适长度的管时,也用过这种方法

网友:
长度不合适,就算放进去了亮度也不好

网友:
现在我基本都改LED套装了。淘宝有售 长度自由剪

网友:
换跟端的只会导致屏两边相对暗点

网友:
套管那没搞好

网友:
左右两角会很暗的

网友:
你可以备几套led套件,这个比较方便的,可以截取相应的长度u

网友:
是可以的,就是短的一边会有点小暗

网友:
楼主最好不要代换(亮度会不均匀),最好用LED代换

网友:
代用是没任何问题的,只是两头发暗,用几天又烧断和代用无关,LZ仔细检查灯管有无打火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并非所有屏都可以换用LED灯条,有些屏换上后,底部顶部出现舞台射光灯似的效果,这是屏内散光玻璃不 ...

我换了不少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不少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以笔记本屏较多,不能换用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笔记本屏较多,不能换用LED的。

笔记本屏都是换灯管 多简单。换LED不合算。

网友:
4条每边2条的把两条错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了下网上卖的LED套件还不错,应该是可以改的

网友:
这种肯定不行呀。还上去以后屏会明暗不一吧

网友:
代的话明显两端发暗

网友:
4个角有点发暗就是了

网友:
换灯管是换怕了,主要是灯管质量不行

网友:
只要长度一样就可以

网友:
代用是可以的

网友:
长度不一样,应该可以用

网友:
绝缘第一 绝缘 绝缘 很重要  如果 灯管  led 都换了 还烧那就是 线路上的问题不至于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