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无复位,非通病,IO无O_PWROK维修

楼主(2017-06-14):
废话不多讲,主板开机无复位测各供电都正常,时钟正常。此板内存上方822容易坏,经查P_VRMPWRGD信号正常,后按时序查O_PWROK无电压不正常打值IO拉低,测IO供电和检测脚都测了个遍未发现敌情,示波器抓IO33/48M波形都正常,接下来应该复位时钟了,查CK_IORST#无电压,发现跑到上啦822,醉了,更换完美亮机

网友A:
通病822,方便大家秒杀

网友:
很专业,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B:
你那边现在修主板得多少钱一片,像这种问题

网友:
附上图纸和BIOS,方便大家维修

P5G41T-M-LX3-PLUS REV1.01.rar

PCBRepair Tool(.FZ).rar

网友:
楼主修板犹如一碗饭,思路清晰透切,佩服佩服

网友:
我平常都很难发现

网友:
822 电阻坏得确实很多啊

网友:
822  哎   何时能停止82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822,方便大家秒杀

有图说明 加分了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啊    小伙子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现在修主板得多少钱一片,像这种问题

一般同行的话就是30元吧

网友:
这个822排阻坏的太多了,只要有822,先杀822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