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笔记本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6-14):
        外地客户发的一台DELL 15-3521笔记本,故障说是充电10秒钟后就不能充电,拆机,发现维修过,并且主板电线接口还被拆过,AP_ID线的焊盘也掉,上面飞了一条线,88731C芯片也更换过,隔离管与充放电管都更换过,根跟图纸,测试过被更换的管子阻值正常。一时不知道从那下手,但主板也认到电池,所以还是从适配器进口处入手,拆PJPDC接口与上家的飞线,发现上家飞线是不对,从图上看是1脚是与PL902连接,上家飞线是飞到近焊盘正前方的焊点,当时没有把实际图拍下,没有图纸不认真一般看不出来,因为1脚焊盘与上家飞线点很近,后从新飞线到PL902,以为是好啦,装机发现显示在充电,但实际充不进电,充30分钟还是原来的50%的电量,看来还是有问题,重拆机,找到87731C芯片的工作原理资料,发现第8脚电压不对(8脚 ICM输入输出电流监测器。通过芯片内部的减法运算放大器,ICM电等于20倍的(VCSSP-VCSSN)。最小电压:200mv,标准300mv,最大400mv)正常应该是0.3V左右,实测只有0.16V,因这是芯片内部电压,认为可能芯片坏,更换全新芯片,故障一样,没有办法,只能对照图纸测量芯片外围原件,测到PR114时,发现阻值不对300多欧,更换2.2欧后,装机充电正常。

网友:
上次修个是电池接口电阻

网友:
充电,我是没修好过,进系统认到电池,

网友:
不错,水平挺高,学习了!

网友:
二修机器要有耐心啊!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