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 573电流0.6 不亮

楼主(2017-06-14):
v5 573 宏基笔记本 版号是dazrqmb18f0开机触发0.1 掉电 刷bios后不掉点电电流到0.7 不亮机供电都有 插拔内存电流没有变化 求解

网友:
这问题简洁,帮顶一下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复位有没有
内存30脚

网友:
bios 没有刷对吧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试,按理说刷了BIOS后电流都不一样了就证明刷BIOS是走对路的

网友:
机器本身有板载内存

网友:
我的也是板载内存 客户是有时能开现在基本开不了不晓得是不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