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1-531开机白屏

楼主(2017-06-14):
ACER ES1-531开机白屏 键盘灯也亮了

网友:
查屏工作条件   看看屏线是否断线

网友:
这问题,好简洁

网友:
首先换屏排除是屏还是主板或屏线,再进一步研究,你说得太简单了

网友:
没见有内容呢 白屏拆屏测测

网友A:
若是纯白屏 建议查下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纯白屏 建议查下屏供电

不是那种很白的屏带点正常的灰色那种,感觉是工作了现在的主板都是就一个CPU我估计是CPU空焊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同学遇到过

网友:
白屏查问题啊  你这样问 怎么帮你   查一下屏线借口电压    看看屏上面保险有没有3.3电压

网友:
屏幕开启和主供电都正常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一下

网友:
CPU干了一炮,还是一样,估计要屏和屏线了,小口的屏家里又没有郁闷了

网友B:
一是屏的四组信号不通,二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屏幕坏  要不然就是缺个3.3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屏的四组信号不通,二是屏本身问题

还给客户了成本太高不想弄了还得买屏屏线回来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