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14):
外地寄修一台联想e550 版号:nm-a221
故障描述:用一会直接掉电,再开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
拿到板子,看着也没啥明显故障,就插电进系统,用一会果然断电。断电时测3v5v都有,ec供电正常,lid acin WRST# EC_RSMRST# 都正常,2脚128脚也正常,PBTN_OUT#无跳变,因为板子坏后测量时又会自动好,所以也没法测到底哪里坏了,时好时坏,试了两天,终于有一次量到MAINPWON_EC时发现了问题,
MAINPWON_EC电压0.6,肯定不正常啦,直接抠掉pu2,发现还是掉,量电压依然0.6,板子元件都没标,又时好时坏也懒得查了,直接拉个3v给MAINPWON_EC,试机正常

附上图纸

e550 NM-A221.pdf

网友:
道法高哇,学习了~~~~~~~~

网友A:
这样直接拉会不会搞乱时序

网友B:
这帖子不知道怎么去评价  转去笔记本维修了 你发错版块了 帖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直接拉会不会搞乱时序

主要看自己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不知道怎么去评价  转去笔记本维修了 你发错版块了 帖主

发的就是笔记本版块  可能点错了吧 见谅!!

网友:
MIANPWRON 是开启 3V5V 的?

网友:
干得漂亮,干净利落!

网友:
没找到问题 这样会不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C:
楼主问下MAINPWON_EC是什么信号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不知道怎么去评价  转去笔记本维修了 你发错版块了 帖主

是我移过来 所以你看到的是笔记本  不然的话是 原创版块了 那个版块不允许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MAINPWON_EC是什么信号加分了

这个应该是温度检测的   发帖时图片上传失败 所以没图 图在14楼

网友:
强行给个信号?

网友:
楼主都把通病的地方标示出来了,加分那自然是应该的,希望下次遇到直接秒

网友:
这个信号具体是管什么的?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 帖主

网友(2017-09-02):
遇到没有标识的板子信号不正常时就得这么干,强行拉个信号只要板子能修复就可以了。赞

网友(2017-10-29):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对  只要懂得原理  飞线修很正常的事了

网友(2018-07-17):
谢谢分享,楼主给力,图纸先收下了